请提供一个音频平衡转非平衡的成熟电路

楼主(2007-01-03):
(无正文)

网友A:
Burr-Brown的INA134时专用做这个的,但比较贵,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选一个合适的运放接成差动放大形式使用.

网友B(2012-05-10):
如果运放工作电压为12v,音频信号为1v左右,那其线性条件好吗?

网友B:
我现在就在做这个,我考虑有OPA27,但是有同事说这个线性度不好,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