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搭建一个压电拾音器呀?

楼主(2007-03-04):
想用一个便宜的压电陶瓷片加一个简单的功率放大电路
输入到电脑里面,请问怎么实现?

陶瓷片想用那种最便宜的贺卡压电扬声器,
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射随器就可以了???

想知道~~!!

谢谢。想做一个简单的木吉他拾音器。

网友A:
最好放大10倍

这玩意我上大学的时候做过N多个

最简单的就是用三极管搭个共射放大电路,偏置电流在不截止的情况下尽量小点,有利于提高电路的输入阻抗,会搞的话加个自举效果更佳

再就是用场管来做,因为输入阻抗和压电片匹配,效果很不错

以上电路1.5V~3V就可以工作了,别忘记输出端对地接个nF级的小CBB电容

压电片不必太大,位置在琴桥靠近6弦的拉码朝后的位置,太大的话啸叫不好解决

真正的电箱琴压电传感器是个长条,放在琴码象牙枕的下方,甚至有的琴会一根弦对应一个传感器,LINE6著名的VATRIAX就是这样.压电片终归不登大雅之堂,祝你音乐玩的开心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先做个

还有的就是MOS管选什么比较好
能不能提供运放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