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信号分接器??

楼主(2007-03-06):
我家是有线电视,在接口处安装了一个分线器,使两台电视机都可以看,可信号不如直接使用的好了,拔去其中的一个接头线,信号就清楚多了,请问这该怎么办??

网友A:
分接器?没有这种称呼

要么是分配器,要么是分支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使用分配器。

信号电平是有限的,如果被分配,电平就下降了,当然电视节目画面质量就不行了。解决的办法是加一个放大器,然后再分配。

网友B:
不会是接的那种廉价的三通吧

若是三通,改用分配器,或者分支器。推荐使用分配器。

网友C:
不会是接的那种廉价的三通吧

4楼说的对,如果是分配器应该不会象他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