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买了一个二手的Sound Blast live! CT4620的声卡~~~~~

楼主(2007-03-10):
大家觉得这个卡怎样?会不会太旧了点?

花了我一百多大洋,又要省吃检用几个月了~~~~~~~

楼主:
呵呵,留着做纪念算了~~~~~~~

网友A:
很不错了。声卡绝对不是越新越好的……

现在的那些AC97集成声卡,动辄5个声道……效果往往还比不上N年前的旧声卡。

我比较关注它在MIDI方面的表现能力^_^

网友B:
MIDI还不错,可以自己加载波表的

但音色平衡不是很好,不如某些软音源

不过可以装**的创新新软件
体会下所有的功能倒是不错

好像CT4620是CT46系列里做工用料最好的
收藏价值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不过4620的山寨卡也是最多的,要注意分辨哦

楼主:
我看这个做工还是蛮不错的,焊点整齐光滑

插座以及整个电路板都是镀金的,颜色也好,没有生锈的迹象. 看起来应该是正版的吧,
装上去听了听,比原来的声卡效果好了不少,低音比原来的有力,干净,高音也清晰一些,
不过感觉驱动耳机时好象低音有点不够(我用805和808耳机听的),有机会搞个耳机驱动
接上来试试看,或者调调均衡器看能不能弄好点。

我现在用的是创新的官方驱动程序,有人说"游飘"的驱动装上去可以更好些,但网上也有人
说这个驱动有点问题.改天找个来试试看,弄来弄去要是把系统弄乱了就有点麻烦了^_^
有经验的来给介绍介绍~~~~~~

网友C:
MIDI ? 是自己做一些电子音乐来玩么 ?

我倒是对 Q-Sound 感兴趣...

还有 ATSC 现在为 AC3 CH5.1, 声卡支持解码的话, 可以分担一下 CPU 的压力,
要知道理想的 HTPC 的功耗要压低到 90W, 装颗 Core2 / Athlon64 X2 不太现实...

网友D:
MIDI =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网友B:
低音不够可以直接用声卡的高低音调节,但应该首先检查你

我的SB live5.1接音箱时都嫌低音夸张了点而把低音压到37%了

由于是声卡的DSP直接运算的,完全不占CPU资源,至于音质--感觉不出影响

创新的声卡主要时可玩的东西多,比如硬件实时混响、实时特效、均衡;音质虽然不是最好,但比起一般的声卡来说实在是好太多了。

游飘改的驱动版本至少有上百个吧,建议用这个:Creative创新Sound Blaster Live全系列声卡游飘修改驱动YouP-PAX Live v1.22驱动整合包For Win2000/XP(2006年1月27日发布)
选1.音色平衡优化版:针对音乐欣赏优化,特别优化人声的甜美、细腻,乐器表现真实、低频量感较足,整体音色较为平衡、自然。适合欣赏抒情的音乐、歌曲。游戏、DVD-Video、DTS-CD的环绕效果也有较好表现。

效果不错,功能齐全,有完善的安装和卸载程序的,不喜欢也可以很方便的卸载换一个:-)
至于KS驱动,用了下感觉可调的东西太多,反而不方便,创新的软件也用不了呢,实在没太多必要安装

至于MaxHe 说的:放AC3 CH5.1 由 声卡硬件解码以分担一下 CPU 的压力,完全没有必要,
我用PowerDVD放DTS(软解码的)最小化或关闭3D可视化时CPU占用不到10%,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于电脑放HDTV(高清片),打开显卡的视频硬件解码才是最需要的
比如用KMPlayer放网上很有名的那个300M《深蓝》片段,视频软解码时CPU占用100%,而打开视频硬件加速后CPU占用率就只有60%多点了

网友E:
4620确实比较古老了

    年前淘了台专业MIDI键盘,软声卡自然没法再用了,先买了块工包4680,但效果不满意,用游飘驱动时有爆音,原配驱动则音质不够好,年后退掉换了块工包的Audigy2ZS简化版,360,勉强过得去。
    圈圈在广州应该去太平洋淘块X-Fi Xtreme Music工包卡的,590,镀金接口,06年12月炒得很热,现在不知是否还有货,深圳这边已经没货了,山寨卡还要6XX,不值得。那款X-Fi是Dell OEM的,锁了些高级功能,不过在国内销售时已被人换掉EEPROM(唯一有拆换痕迹的芯片)变成了标准板的,非常超值。
    驱动建议用去年11月份游飘整合的驱动包最新的“欣赏版”,效果不错。
    MIDI源比较头痛,我找了短歌行62M和两款其它64M、128M的通用SF2库,听MIDI确实比创新的2M、4M库强多了,但拿来配MIDI键盘感觉还是过于单薄,想找个短歌行的“颂”斯坦威钢琴库,可惜未能如愿,时间有限也无法在网上遍搜了,圈圈如有暇,烦帮我一寻。

网友E:
都下不了啊

有些是专业级的音色库,动辄整张光盘的,SF2的则下不了,我不用“电驴”之类的,一方面承受不起数据风险,另一方面也没有时间。

楼主:
装了"游飘"的,感觉还没官方的好

低音比原来的偏硬一点,播放过程中关闭播放器时,有爆破音,还有用千千静音播放时,后置没有音频输出.

另外,我把所有插件都装了,体积蛮大的~~~~~~软件的功能比较多,不过大部分都用不上,所以
我还是决定装回原来的简洁一些.

网友B:
呵呵,驱动新不如旧很正常

因为游飘后期的驱动都主要是为Audigy2ZS、Audigy4、SB X-Fi 等优化了,不可能还花大量时间去试听、优化老的卡

驱动之家光游飘改的驱动版本至少都有上百个,300多M的都有好多个

我也觉得现在的不如以前那个(不记得是02还是03年的了)老版本好,但是版本实在太多,以前换电脑花了几天时间试驱动、优化系统,结果最后确实随便装了个:-)
实在是没耐心了,反正音箱不行,也听不出个所以然

然后就是装软件,整理菜单,GHOST...
然后这个GHOST就会用好多年了

上次买了两个硬盘组RAID0,迫不得已重装系统,又下了一大堆驱动,试过来试过去还是没试出个所以然,还是随便装一个调下均衡了事,我都不记得试哪一个了:-)

其实音响好不好听影响最大的还是喉舌--耳机、音箱,因为它最不容易做好,差异性最大,也就个性最明显
然后就是频段的均衡--这个就要慢慢调了,不同发声器件肯定试不一样的,创新的驱动内带了均衡参数,所以音色明显受驱动的影响

圈圈有耐心的话就多试试吧,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呵呵:-)

PS:人的耳朵是有惯性的,也是有很大差异性的,不一定参数好的就觉得好听
以前没事干打开功放瞎捣鼓,调电流、调反馈、换电容...找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电容试,确实每样改动都变化明显,但最后却竟然觉得还是原机上那最普通的铝电解最好听:-(  实在是郁闷...

楼主:
呵呵,老婆还是原配的好点~~~~~~:)

换驱动实在是太麻烦了,都要花好几十分钟,卸载了,重新启动,再重新安装,再重新
启动,没完没了的,实在是不愿意试了,就这样将就着听吧,至少比起以前改善了不少,
何必奢求太多呢?

至于音箱,以后再弄了。这个不像软件那样,可以随便换的^_^ 低音**加卫星箱这种很不爽,
准备弄两个不错的无源音箱,要两边都有低音的才爽~~~~~~

这个声卡的波表还是不错的,比起微软那个软波表来说,更有真实感一些,也明亮很多,
另外,响应速度也快了好多,以前我按下键盘,发音明显可以感觉到有延迟,现在感觉
按下去就响了,估计快了几十上百毫秒了...

网友E:
你去下一个大点的SF2音色库效果会更好

对比了一下,短歌行的62M音色库相对较好,只是弦乐有些问题。
我的有源音箱很低档,00年买的,也几年没用了,于是干脆将Sanyo书架式音响当“有源音箱”了,只是仅两个声道,音质还算可以。

网友F:
SB LIVE!所用的EMU10K1芯片潜力很大

使用俄罗斯人尤金编写的KX驱动程序,可以很好的支持ASIO内核音频流驱动模式,这意味着,你可以使用声卡上的DSP作为实时音效处理器(我曾在毒龙600M/256M的抵挡机器上运行软件电吉他效果器,串接8个模块,延迟低到10ms以下,完全没有顿挫感).同时有大量VST/VSTI接口标准的专业音效处理软件都可以拿来使用(VST/VSTI只能用在ASIO驱动的声卡上),例如耳熟能详的BBE处理器,分段压缩/扩张处理器,他们都是软件化的,不需任何硬件再投入.

春阳好象提到过MIDI键盘找不到音源,呵呵,只要你的卡支持ASIO,大量的VSTI插件将令你目不暇接,你的MIDI键盘可以变成高档合成器,电钢或者是其他的专业乐器,那些插件也有些大家伙,甚至有10来个G的巨无霸,绝对是是最专业的采样,除了手感,音色上你会以为自己买了一台大三角钢琴

EMU10K1堪程音效处理芯片的一块经典之做,创新当时的专业声卡(给音乐人用的)也是用的这个芯片.KX驱动是免费的,目前也支持AUDIGAY卡的EMU10K2
 相关链接:http://kxproject.lugosoft.com/intro.php

网友E:
想先找个小些的SF2音源

专业音源太大,无法下载,购买的话毕竟不是专业行为,投资不上算啊。听说短歌行128M的“颂”斯坦威钢琴库是最好的SF2格式(创新的格式)的钢琴音源,可惜短歌行网站关闭了,这个库也找不到有效的Http下载链接,哪位有或者能提供有效链接的话,俺老汉在此谢过了!

楼主:
支持,嘿嘿,偶也好顺便跟着玩玩~~~~~~~~

网友A:
最好先分析一下木桶最短的那块板在哪里……

网友B:
木桶最短的那块板。。。。。。钱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