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03-15):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做到使触摸屏输出信号既接USB(作鼠标),又可供显示器的OSD菜单使用(作按键),信号该如何分配和控制,谢谢!

网友A(2007-04-25):
不需要分配

这个纯粹是软件问题,一般触摸屏信号都是转换为鼠标信号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