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卡的制式问题

楼主(2007-03-19):
本人有一hvr-1600的电视卡,射频头使用tcl的,用的是infineon的芯片,但这个高频头是ntsc制式的,不知道能不能改成pal制式的?

网友A:
改动有点大

1。要拆开TUNER改动IF后面部分
2。改动SAW为39.8M
3。中州相对应的谐振电容
4。后面的陶瓷滤波器,陷波器

呵呵!最好一个方法,买一个PAL-DKI制式的TUNER就行了

楼主:
能直接换高频头吗?

因为高频头有两条线接到smbus上,换掉后,会不会影响功能.

楼主:
板上有一个24c02 的flash,连到

板上有一个24c02 的flash,连到 板上的好多设备:
高频头,音频芯片,视频解码芯片 都有 smbus接口,不知道换其中的一个又会不会不能用,

网友B:
很麻烦,而且不一定找得到合适的。还不如去买个新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