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D芯片选型

楼主(2007-03-26):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小的产品,产品的功能是这样的,一路信号是摄像头输入的视频信号,我要在这个视频信号上加上一些字符,字符的数量不多,只有几什个,合成的信号做为一路视频信号输给液晶显示屏.
    我找了一些OSD芯片,如MB90092,这个芯片我感觉价格较高,其他还有一些如,
MTV00X, MC141541等,但是这些芯片都是R G B 输入,R G B 输出,不能用在我这个产品上.
    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OSD芯片的,如果用过,麻烦给我推荐几款价格较便宜,又是视频信号输入,合成后是视频信号输出的.(不要是 R G B 输入,R G B 输出)
     谢谢

网友A:

有在VIDEO 上叠加OSD 的,不过好都停产了,我自己曾经用过,

楼主:

停产了的芯片应该有替代的吧,这种芯片的应用场合这么广不可能很多厂家不做吧.

楼主:

我找了一些芯片很多只能显示英文的,中文的只能显示几个汉字,也就是说这个芯片能显示的汉字是固定在芯片里面的.能自已添加汉字的只找到了MB90092,但是这个芯片价很高(30元),而且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功能.大家知不知道能自已加汉字,价格在10-20来元的OSD,我只显示十几个汉字而已.

楼主:

TO 5楼:
   那不叫用单片机做,还得要用OSD专用芯片。30元在很多视频产品里面应算一个大成本了,显示英文的OSD芯片才十来元一个。

网友B:
LS,说了是直接用单片机输出视频信号,不是用OSD芯片

几块钱就够了,只是不加别的芯片的话只能产生黑白的信号罢了。

你不会不代表别人也不会,
你不知道不代表别人也不知道!

网友B:
而且,我N年前就用51做了黑白的OSD,只是分辨率不高罢了

玩透了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B:
呵呵,是你看错地方了!全屏彩色OSD要小于20元基本上是不可

chunxx的黑白模块20元都不可能卖的,不信你可以去联系他问问看!

楼主:

哪还有谁要!
    我没有做过OSD现在正在看 UPD6464的数据手册,
    UPD6464 UPD6450 十二元,量大还可以便宜,你觉得跟单片机做的黑白如何?
   MB90092 29元,量大还可以便宜,你觉得用单片机能做到这种性能吗?
   而且用这些专用芯片做出来的板子漂亮,外围元件少.

网友B:
你那个还不也是黑白的,而且没法显示中文,还离不开单片

upd6461/6462/6466用RGB输出都只是8色的,有什么用?

你知道为什么OSD芯片大都是字符型显示?
你算过全屏彩色显示要多少RAM吗?

随着半导体工艺的发展,你找到的那些IC也该淘汰了。
对于高分辨率彩色应用,很多液晶驱动芯片都把OSD集成进去了,
而低分辨率下的低成本应用,那些过时的芯片可以说没有任何价格优势

用专用芯片用起来当然会方便很多,容易很多,但局限性也是很大的,比如大多都不能显示中文,不能全屏显示,分辨率低等

用单片机做主要是编程麻烦,不过成本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之前用ATmega48做过一个电视调谐器玩,就一片几块钱的单片机加个遥控头和三极管的同步分离,就完成了包括OSD、遥控接收、按键、存储、频道、音量控制等所有控制,整体成本还不到最便宜的OSD芯片的价格,是不是成本很低呢?

呵呵,我的言论只作参考,你还是多考虑考虑怎么尽快做出产品把,
时间就是金钱,何必那么斤斤计较于成本呢?

楼主:

整个产品才块几什块钱不考虑成本怎么行!
这些芯片至少在没有视频输入的时候显示蓝屏呀,
“而低分辨率下的低成本应用,那些过时的芯片可以说没有任何价格优势”
 你知不知道有比这个更便宜的芯片,能否推荐,要是VIDEO输入,合成后是VIDEO输出的.(不要是 R G B 输入,R G B 输出)

网友C(2010-03-10):
用son公司的STV021

网友D(2013-08-08):
用dp7456吧 呵呵,256个字符自定义,功耗低 pin对pin代替max7456 各种好处 欢迎咨询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D(2013-10-09):
@天命风流 想做进一步的了解么? 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