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或者四路的视频如何慢慢切换

楼主(2007-03-30):
如题,如何实现。我知道只是切换应该不难,关键是如何让一个视频慢慢隐去,另外一个慢慢显露出来。也就是淡入淡出。转换过程的时间可以控制。
这样的电路,如何实现。纯硬件,能做出来吗?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电视台的话可以用“纯硬件”实现,其他场合别想

因为在电视台所有摄像机都是由祯同步机同步的,而其他场合的视频信号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同步

网友B:
我提一下建议

用AD 再DA

AD或DA芯片都有亮度或对比度控制,也有同步输出,这个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不知是否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C(2007-06-08):
我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慢切,当然对应的还有快切,都是视频特技处理中常用的。模拟和数字方法都可以实现,我用数字处理的方法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