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消除"POP"音

楼主(2007-04-01):
 我现在做一款音响,但开机时有"POP"音,请高手指导.另外声道分离度和信噪比也达不到要求,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开关机有POP声要加一个专门的DEL POP电路。
DEL POP 电路有两种:
A.采用电阻,电容,加三极管,二极管,继电器组成。
B.采用电阻,电容,加三极管,二极管组成。
具体电路在网上应该找得到。
分离度与信噪比达不到要求与PCB布局、走线、铺铜,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B:
pop音网上那些招都没用.

看你片子用的什么,在控制口和偏置电容,电源上升,信号输入上升,输出瞬间波形上考虑办法吧.

我是用软件控制和硬件修改方式搞好的.不过系统比较特殊,方法不普遍适用.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一里通,百里用

“pop音网上那些招都没用”   的说法是不对的。网上的招,可以为你提供解决方法的思路,更有些方法甚至可以依葫芦画瓢,直接套用。总的来说,DEL POP 是万变不离其宗的。POP 音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两种:
1.系统上电时的POP音与系统掉电时的杂音。
 该大类又分以下几个小类:
  A.音频IC内部DA部份上电瞬间出来的杂音。
  B.音频前置放大等部份上电瞬间出来的杂音。
  C.功放后级部份上电瞬间出来的杂音。
该类杂音主要处理电路中IC的MUTE PIN/SHOT DOWN PIN/ STANBY PIN/电路电源。还可在各部分电路输出或输入端加三极管或继电器MUTE.
2.系统软启动或信号转换时的杂音与系统进入待命状态时的杂音。
 该类杂音主要靠软件来消除。常用的方法是MCU直接MUTE后级或信号输出端。

总的来说,音频处理中的杂音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的。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来摸索。

网友C:
开关机引起的波波声可以选择在电源开关处加一个X或Y电容。

开关机引起的波波声可以选择在电源开关处加一个X或Y电容。我原来就是这样处理的,可以试一下。因为你在突然开或是关的时间有冲击。

网友D:
POP

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应该在电容部分,可以试图加大电容

网友E:
这个现象应该是开机噪音

应该增加开关机的静音电路就可以了,这种电路网上多的去了.就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控制这噪音的.

网友E:
BZ能不能传个图看看.

声道分离度问题,个人认为这多数是PCB上引起的.信噪比问题在原理图和PCB上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