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lz了,**出问题了

楼主(2007-04-02):
现在由于实验需要,
需使用一个像素数 >37万像素 但最好又不太大的CMOS图像传感器。
请问你知道哪里有这样的CMOS卖吗?
能推荐一款吗?

本来打算使用130万像素的CMOS,
然后运用其中的“随意开窗”功能,获得37万有效像素输出,
但这样做 实际的输出数据量 还是130万,
所以还需要找像素数接近37万的,而且要>37万,
如40万的,48万的也成,
如果你知道的话,请推荐一款吧,
谢谢了!

网友:
800*600是多少?

楼主:
800*600=48万,也成,但不知有哪一款芯片呢?

你能推荐一款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

要么是VGA及以下,要么是SXGA及以上,刚好缺SVGA

网友A:
注意:市场上的电脑摄像头参数大多是虚标的哦

楼主:
我找过的CMOS供应商,你看缺哪个?

美光 Micron 产品MT9V022较合适    8
东芝 Toshiba  产品TCM8230MD可能合适    12
豪威科技  OmniVision  产品要么130万,要么30万    14
韩国现代 Magnachip  没有合适的    20
赛普拉斯Cypress没有合适的    25
Sensata Technologies没有合适的    26
意法微电子 STMicroelectronics没有合适的    29
派视尔pixelplus  没有合适的    33
TransChip 以色列  没有合适的    36
原相科技 没有合适的    40
宜霖科技   没有合适的    45
泰视科技  没有合适的    46
三星电机  没有合适的    47

楼主:
综合比较了,初步打算用Micron的芯片,36万的

但只购买几片的话,购买起来好像有难度哦。

楼主:
几片CMOS,请问你有办法吗?

美光的CMOS芯片,
在21IC芯片市场上找过,深圳的代理,都没现货,得从国外进货,最少60片,每片175元。
在北京的代理要求更高,最低200片,每片30美元。
做个实验,只要几片,真不容易啊!

网友A:
去找成品摄像头吧...

先问清楚,最好亲手试一下

楼主:
成品摄像头,也是好办法

但所需芯片是iBGA封装的,拆下来,不知是否还能用了,无奈……

楼主:
暂时买了OV的芯片,130万像素的

打算用“任意开窗”功能,实现37万像素输出。
不知道你是否有更好的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