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TV遥控器的发射频率?

楼主(2007-04-03):
有一个遥控器,振荡用的455E,芯片用的SC6622,请问能判断出它的发射频率吗?如果可以的话,其发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A:
TV遥控器的发射频率

电视机的遥控器,一般都是红外线的。一般是38K的载频,你可以查查书。

网友B:
真搞不懂你要做什么,知道发射频率又怎么样?示波器会用

网友C:
看看SC6622的资料就知道了

看看SC6622的资料就知道了,应是38K

网友:
455/12=37.9

网友D(2007-06-08):
红外管发射载波频率37.9khz,遥控接收头接收载波频率38khz

网友E:
直接用示波器测红外输出口

网友F(2008-03-11):
直接用示波器测红外输出口

3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