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调节

楼主(2007-04-10):
刚刚开始设计一个音量调节的电路,大致看了下资料,主要就是调节LM386前面电阻的大小.可一直没有找到非常合适的芯片或方法.

目前大部分数字式调节芯片都不带有**功能,也就是说这次调好的音量,一掉电又要重新开始调.

不知道哪位朋友有相关的经验,介绍一下,音量的调节级数在6~8级就够用了.

网友A:
用带EEPROM的数字电位器,很多的!

不过价格有点贵!

网友B:
PWM滤波

PWM滤波,产生电压。

网友C(2007-05-17):
MCU+EEPROM+数字VOLUME调节芯片

MCU+EEPROM+数字VOLUME调节芯片,什么TDA7314,7440,2314,2313,很多了

网友D:
MCU(带EEPROM)+4066

用MCU(带EEPROM)+ 4066+电阻

网友E:
PT2257,8脚芯片,价格便宜。

网友F(2007-06-30):
re

用一个CMOS模拟开关就可以了,CD4051、CD4067等都行,一个相当于单刀八掷的八路开关,一个相当于单刀十掷十路开关,每一路开关都接一个接地电阻。其中CD4051有ABC三个逻辑输入位,根据真值表选择一路开关导通。则可由数字信号控制ABC的逻辑电平,根据导通的开关掷向哪一路,则可选择不同的电阻,导致输出电平变换,达到音量变化即音量调节的效果。

网友G(2008-08-11):
价格是多少?哪有供货?

PT2257,8脚芯片,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