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112,有干扰条纹如何调试解决

楼主(2007-04-17):
在做电子相框,8202D+T112.现在调试时发现7寸液晶画面上面时而有干扰斜条纹,在显示黑色画面时较明显,现无办法解决.想请教下有这方面经验的给点建议,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

网友A:
re

    XINWEI,你们用8202D作相框呀?我公司是SUNPLUS的合作伙伴,是做TFT屏驱动的,ARKMICRO,不知你听过没有。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啊,ARK1829.
    一般来说,间歇性的斜纹干扰来自系统,可以先调一下屏背光模块的PWM频率,看有没影响。然后把驱动板的电源分模块断开采用外部供电来排除。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电原没有处理好。

网友:
有可能是TFT屏参考电压不干净

楼主:
re

我重新lay了一般,原来的斜条纹基本解决了。主要是重新设计了地,主要是底层全部铺成一个地。现在仍有发现个别机器会时有横条纹,有时没有。发现用手摸T112,条纹会消失。加大电源上的滤波电容现象依然如故。还是地的问题?

网友C:
8202D还用啊,

不过我用8202D+T112做的DVD,画了3次板才解决了干扰问题,主要是电源处理,有些信号走线也有要求,其它就是高压板的选取了,也有关系的。
要多试试就能找出规律了

楼主:
楼上的可以留个电话吗?

想和你交流下!

网友D(2007-05-17):
电源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