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推荐一款摄像头(YUV/RGB)信号压缩为JPEG格式的芯片

楼主(2007-04-18):
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款小型摄像头(YUV/RGB)信号压缩为JPEG静止图片格式的芯片

谢谢

网友A:
去找串口摄像头吧,论坛里有人推这个的

楼主:
谢谢,

为了成本,我只用压缩功能就可以了。所以还是希望找到专用芯片

网友B(2010-04-18):
这个一般都自己个接口的吧

网友C:
如果是芯片的话,可用mt9d111。它本身 是cmos sensor,可以直接出jpeg数据。

网友C:
21icbbs的发贴系统出了问题,发了3次,请版主删除一些吧。

网友D(2012-01-06):
ADV212是一款单芯片JPEG2000编解码器,针对视频和高带宽图像压缩应用,使之能受益于JPEG2000 (J2K) ISO/IEC15444-1图像压缩标准所提供的增强画质与功能。该器件可实现JPEG2000图像压缩标准的计算密集型操作,并且提供完全兼容、适合多数应用的码流产生方法。

ADV212的专用视频端口可以无缝衔接常用数字视频标准,例如:ITU-R BT.656、SMPTE 125M、SMPTE 293M (525p)、ITU-R BT.1358 (625p)、SMPTE 274M (1080i)或SMPTE 296M (720p)。另外,利用可编程帧和验证信号,可以支持各种其它高速、同步像素和视频格式。
需要的话找我 9354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