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经长途传输后图像经常出现条纹或者变为黑白是

楼主(2007-05-08):
3个摄像头各自的视频线(3对)经远距离800m传输到硬盘录像机,
注:这3对视频线的走线始终是在一起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1,其中一幅彩色图像经常为黑白图像,
2,另两幅图像虽然始终为彩色图像但是经常有条纹出现

对于第二点,
起初怀疑是因为3对视频线最后一起接到硬盘录像机后的地线互相干扰
而造成上述第二种现象。后来在3对视频线沿途经过的地方,选取了
2个点,在这2个点上,让这3对视频线的地线提前共地。
这样一来后,图像上出现条纹的情况大为改善。
这说明地线干扰确实是造成图像条纹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现在的问题是,几天后,图像的条纹又稍微严重了那么一点(当然
远没有达到以前那么厉害的程度)。
请问,要想彻底根治图像条纹或者说根治地线干扰的情况应该怎么
办?

还有,对于的一点彩色图像经常成为黑白图像,是不是也是接地的问题引起的?
如果也是接地的情况引起的,那么该怎么解决呢?如果不是,那么又是
什么引起的呢?又该如何解决?
谢谢!

附:听有经验的人说,如果确实是地线干扰造成上述情况的华,那么在硬盘录像机前加个高频隔离变压器就可以彻底解决地线互相干扰问题了?是这样的吗?如果是,又应该如何选高频隔离变压器呢?谢谢!

网友A:
这是2个接地点的电位差造成的;

pelco有一款设备,叫GIT100,可以消除接地电位差;但是pelco的设备很贵;
国内也有类似设备,便宜多了;
搜索视频抗**即可找到很多;

网友B(2007-06-08):
800m距离视频实线传输有问题

最好调制传输或lvds传输

网友C:
MAX有对差分传输视频的片子

网友B(2009-08-22):
因为长距离传输,造成色度信号负载波削弱或丢失,最好用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D:
5楼正解

网友E(2009-09-22):
因为长距离传输,造成色度信号负载波削弱或丢失,可以加视频放大设备。

网友F:
建议LVDS传输

网友G(2009-12-17):
800米,改用双绞线(网线)传输吧,一条网线就够。一条网线能传4路视频信号。买“双绞线传输器”。

网友H:
800米,还是用光纤吧,综合算起来也不算贵了

网友I:
对,距离远一定要用双绞线传输器,我公司就做这个

网友J:
出现条纹是供电的问题,
最有可能的是,摄像机供电采用的220V和录像机采用的220V不是三相中的同一个相,
当然,也是因为地阻抗的问题才体现出来。

网友K:
你做的应该是监控吗? 是经常有还是一直有?如果是监控解决的办法有3个。 (1)用双绞线但是线现在已经布好了换线有点难,(2)把底线拆掉有可能会好,地环路的问题我碰到过。(3)你用的是同轴线还是其它的线如果是同轴线可以加上高频隔离变压器,加高频滤波线圈或加6~6.5Mhz的陷波器。陷波器价格高了点。 哈哈 !!

网友K:
9楼的大哥说的一条网线传4路的话  300米以内没问题 但是超过300米好像有穿扰 说不好也可能我用的双绞线传输器质量不好

网友L(2010-02-07):
应用屏蔽式的传送方式试下吧。:sleepy:

网友M(2010-04-27):
800m的话,应该用LVDS差分信号来传输!要不然会衰减失真!

网友N:
波纹是干扰;黑白是衰减。真对这两个问题考虑解决。

网友O(2010-06-01):
为什么不用视频光端机呢?

网友P:
同楼上,为什么不用光端机

网友Q(2010-07-23):
我公司也有光纤的产品。传DVI信号的。

网友R:
符合视频没办法,要是vga可能好一些

网友S:
我们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至今没搞定.

网友T(2010-09-18):
呵呵,就是衰减导致,
1,改用光纤传输
2,中继加放大器

网友U(2011-03-26):
同意五楼 很好

网友V:
用光纤好

网友W(2011-08-22):
用差分传输1500米都没问题!别说是800米了

网友X:
用MAX7474做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