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接口“600欧姆不平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23):
哪位知道的兄弟说一说

楼主:
继续

“不平衡”是指差分的音频信号经运放合成为单路信号吗?

“600欧姆”是指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是600欧姆吗?如果音频信号是交流耦合输出,那么这个阻抗怎么算?电路怎么做?

请指教!

网友A:
600是匹配,不平衡是单端,就是信号和地

楼主:
中原电子老兄

如果我做音频输出设备,那么我的输出阻抗应该是600欧姆吗?如果我用交流耦合输出,输出阻抗跟频率有关,那么我该怎么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