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视频矩阵切换技术和相关芯片

楼主(2007-05-23):
想知道现今音视频矩阵切换类产品,都应用哪些技术,哪些芯片来做
有哪些音视频交叉点开关可选择?

我看一些资料用CD4052 CD4066就可以做了,但感觉电路是不是复杂了点

另外上MAXIM网站找了找,有几款专用芯片,象MAX4548 MAX4550。这类芯片不知在国内使用的情况如何?用得人多不多?

希望有了解的人说说,谢谢!

网友A:
很正常,不贵

还有AD公司的芯片,价格不比MAXIM低。
市场上矩阵产品大部分用AD的芯片。

网友B:
看看intersil的

以前用过一个,很贵的  1.2k

网友C:
原来用过MAX的一个片子

8入8出

网友D:
MT8816

MT8816较便宜不过是电平选通的,IIC总线的还是要用ADI或MAXIM的。此外,还要看你的矩阵规模和成本要求,我这里倒有几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