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的坐标问题

楼主(2007-05-30):
我现在在研制一款无线鼠标,出现的问题是鼠标在做微小移动的时候,屏幕上的指针不动,应该是鼠标的相对坐标与pc上一个字节的坐标值对应的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点的算法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鼠标的抖动应该也是坐标值计算不准确造成的吧?

网友A:
很简单的拉 可以找我~小弟弟

楼主:
那就指点一二把,大哥,多谢

网友B(2007-07-12):
呵呵。。顺便回答一下,

我的鼠标从桌上掉下去后,怎么动鼠标光标都 只动一点点。哪里坏了?这个鼠标以前很好用的,不想换啊。

网友C:
在控制板(Control Panel)中鼠标一项中,有一个光标移动速度的选

把它改快点,可能有所改善楼主的问题。

网友D:
方案网

电子方案网,电子方案交易平台!
 相关链接:http://www.myes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