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SC与PAL-N是不同的制式吗?它们有何区别?

楼主(2007-06-11):
前几天同事问起这两个的区别,平时好象也没在意.仔细一想,还真是说不上来.汗颜!

网友A:
不同制式

肯定不一样拉,参考制式的说明

网友B:
有差别,是不同姿势

给你说个重点 全面的还是找资料看看吧

他们都是复合模拟电视信号

n--用日本 美国的

p--我们国家还有欧洲

PAL制式是每秒25祯图象,N制式机器是每秒29.97祯图象

图象带宽是5mmhz 和4.2mhz(n)

每祯图象的行数也不一样
P(625) n(525)

网友C:
AD723

有没有哪位高人用过AD723啊?小弟用ADI的参考设计结果什么输出都没有!???

网友D:
给你个说明

PAL电视制的主要扫描特性是:

(1) 625行(扫描线)/帧,25帧/秒(40 ms/帧)

(2) 高宽比(aspect ratio):4:3

(3) 隔行扫描,2场/帧,312.5行/场

(4) 颜色模型:YUV

NTSC彩色电视制的主要特性是:

(1) 525行/帧, 30帧/秒(29.97 fps, 33.37 ms/frame)

(2) 高宽比:电视画面的长宽比(电视为4:3;电影为3:2;高清晰度电视为16:9)

(3) 隔行扫描,一帧分成2场(field),262.5线/场

(4) 在每场的开始部分保留20扫描线作为控制信息,因此只有485条线的可视数据。Laser disc约~420线,S-VHS约~320线

(5) 每行63.5微秒,水平回扫时间10微秒(包含5微秒的水平同步脉冲),所以显示时间是53.5微秒。

(6) 颜色模型:YIQ

给你个简要的说明,感觉还是蛮好用的,最近不小心从电脑里翻出来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323493529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