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机顶盒有没有象路由器一样1分4

楼主(2007-06-11):
数字电视机顶盒有没有象路由器一样一分4,1分8这样的设备?数字电视信号允许不允许?如果可以,那家庭房间就可以单独看单独遥控电视了。请各位同行研究。

网友A:
对不起哈 暂时可能不会有这种东西

对不起哈 暂时可能不会有这种东西

网友B:
有这种东西卖,很贵

支持如:Irdeto、Viaccess、Conax、Seca、Mediaguard、Biss等

本产品使用于目前流行的多种型号的多系统CA机器.
无线多系统分卡器有多个频率可调,中心频率433MHz。传输距离150米左右。一台主机最多可带10台分机。一张卡最多可供11台机器使用。

可以使用于,DVB-S,DVB-C,DVB-T。

1.100-400M以内可以收看不同的卫星,有线电视节目,只需要一张正版卡,或者网络共享支持.
2.一个卫星,有线信号,多个终端电视共享,无线共享.
3.分配一张正版的卡的KEY,给多个卫星,有线终端.分卡器.

网友C:
楼上说的这个和楼主要的不搭干

网友A:
请问三楼

请问三楼  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D(2007-08-13):
做出来也就是多台电视机看一个台

问题就是一个机顶盒能支持几台电视的问题。这个问题有讨论,低成本实现不可能

网友E(2009-08-22):
数字电视信号也是通过RF调制传输过来的,当然可以用普通的模拟RF分配器进行信号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