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遥控发射器件

楼主(2007-06-12):
大家好:
     我现在作一个遥控发射接收器件,发射就两种状态--开关,就是简单的接收信号,距离要求3米就可以,大家帮我推荐一个芯片或者电路,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遥控发射接收器件

遥控发射接收器件
无线数传模块 433MHz868MHZ/915MHZ/2.4GHz(距离10M-20KM)
高频电感三极管、SAW FILTER)气压传感器

陈生

Mobile phone:13714795453,

MSN:AJUN0755@hotmail.com

网友B:
如果是用RF的,直接买模块

自己做成本太高。

网友C:
这东西就够简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