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顶盒是否可以连接多台电视的技术探路讨论

楼主(2007-06-12):
一机一盒”制衍生出市场被大公司垄断的民生问题。据了解,各地在数字电视整体平移过程中,都会向居民免费赠送一台基本型机顶盒,但这台机顶盒只能让家中的一台彩电接收数字电视信号,如果想让家中所有的电视都能收看数字节目,就只能另外购买机顶盒。目前一台基本型机顶盒的价格为五六百元并且还要交月租,高清交互型机顶盒的售价则高达1500—2000元。对于有多台电视的家庭,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们看看,广电局与大公司的目的是多么的明显,垄断电视行业。
为了民生,我建议广大工程师一起讨论,如何解密数字电视,做到一机盒多台电视,象宽带路由器一样,惠及多少平民啊。
卫星电视都可以解密,区区数字电视耐不了我们工程师何。
打倒垄断!!!!!!!!!!!!!!!!!!!

请各位发言,提出良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加装调制器可以使两台同时收看.

加装调制器可以使两台同时收看.但两太电视只能看同一个台.

网友B:
楼上的,我两台电视用同一跟AV线不就行了。

有一些电视本身就带AV环通的。或是一根AV线带两台电视(要注意75R电阻匹配,)同样可以达到带两台电视看同一个台,人家要求是一台机顶盒带两台电视,不同的电视能看不同的台。

网友C:
关注中~~

在过两个月我们这边就要停播原先的模拟有线电视信号了。

网友D:
支持

完全有这个可能 我们这边方案正在论证中。

网友E:
支持

面对这个问题本人也在努力解决中...............

网友F:
LS:跟广电买要多花很多冤枉钱

网友G(2007-07-13):
可以使用模拟或数字分配器解决

1、模拟:可以使用1to2、1to4、1to6、1to8分量分配器。
2、数字:可以使用1to2、1to4、1to6、1to8HDMI分配器。

网友F:
分配器不行吧

机顶盒就一个高频头,分配器解决不了几台电视看不同台的问题

网友H:
问题是实质是怎么才能"省钱"

看电视台卖给我们的机顶盒是不是比我们能从其他地方买到的价格底,如果我们能买到价格底的并且不用每年都要交收视费的JDH,那么,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授权的问题了.

网友I:
。。

数字电视中存在multiplexing(复用)的概念,多路数字视频信号会在发送端复用到一起。
数字机顶盒做解码的时候,出于芯片内部de-multiplexing的性能设计限制,大多数的机顶盒只能解一路视频信号,当然这一路信号里面也可能包含多于一套视频节目。(当然有能同时解多路的,除了多tuner还需要芯片支持高性能de-multiplex)
所以目前只配一个tuner的机顶盒一般连接一台TV,可修改电路连接两台电视,但他们看的是同一路信号中的节目。
配多个tuner的机顶盒可连接多台电视,可实现不同的TV看不同的节目。但这样的盒子的价格也是很高的。

网友J:
能搞定也不能搞

这是违法的事啊,电视台收不钱了肯定会通过政府来查的。。。
而且难度也大,搞出来了也只能偷偷摸摸的用,不能到处宣传。。。

网友F:
每年销出的锅子量都不小

其他的不多说了

网友K:
我觉得主要是解密,加个高频头,免去另外一台的月租

网友L(2007-08-13):
14楼说的顶一下

理论上:不改机顶盒的设置,当然还要视芯片本身的功能,

高频头的问题,本身就是复合信号,加了分配器,同样需要解码,也就是还要一个机顶盒,没有意义。

网友M:
出发点错误

网友N:
其实数字电视就是一个“封闭”的流媒体系统

和网络上的点播,直播的流媒体概念是一致的。发展IPTV可以结果这些垄断。当然,电信又垄断了。
什么时候可以“一线通”,把电视、电话、上网。。。统统统一!或者一个NG的无线网络就搞定一切?
但是当有线电视费、宽带费,电话费,手机费统一交纳给某个机构,公司时是否意味着更残酷可耻的垄断???

网友O:
打破龚断

全球都在打击盗版,中国也
没几个人用啊,
穷啊,中国国情如此
一个家庭多出两台电视是常情。一加一方案很坑了
值得讨论

网友P:
纯粹扯淡

机顶盒里有一个负责解码的CPU;
一个CPU只能解码一路的数据;
想看两台,数据量加倍;CPU处理不过来,是不可能看两台电视的;
但是,要把同台的电视节目,显示在不同的电视机上,这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