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的爆音问题

楼主(2007-07-01):
LM386开关时会有爆音产生,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嘛?
原理图如下
MCU_IO 3.3供电
LM386 6V
发不了图

网友A:
MCU软件问题,与LM386无关

楼主:
为啥是软件问题呢?
明明是偶合电容充放电的问题

网友A:
你把MCU的AUD口断掉(偏置电阻还要),单独测试LM386线路开关时有没有爆音。如果没有就肯定是软件RUNDOWN没做好!如果还有,就是你说的电容问题,那你就在开关上并一个大一点的电容看看。

网友B:
我和同事搞定过,

也是LM系列放大器,旁路电容仔细挑选一下,软件送信号比打开使能稍微晚一些等放大器彻底上电后就OK了.

楼主:
没搞定

我旁路用的是220uF,你们用的是多少呢?
软件是等开了放大器0.2s才送的,
这么久了,电源肯定稳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