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CCD输出插入数字编号,哪一种办法简单

楼主(2007-07-02):
1.在CCD摄像机图像输出插入数字编号就行了,不需要用文字作OSD,哪一种办法简单,
2.象很早以前的电视游戏机的IC是否可行,现在还有可参考的技术资料和IC吗.

网友A:
就是OSD。

其实还是做OSD,只不过是数字而已。但方法都一样。

网友B:
呵呵,找个便宜的OSD芯片,或自己用单片机做OSD

楼主:
osd的价格如何?

便宜的OSD是多少钱,参考资料好找吗,反正不能用40-50元以上的,因为成本限制.

请教3楼,用单片机如何来进行设计,这样的成本我是最高兴的了.

网友C(2007-08-12):
单片机做出来的OSD有些抖

我正在做一OSD看起来有些抖,从CCD内部的行同步输出取的同步信号,总是不太有规律的差0.1uS,显示效果看上去水平方向有抖.不知是单片机不够快还是别的原因.

楼主:
这已经很好了.

这已经很好了.我想搞清楚这个设计思路都没有办法,请教FINEASY,能否点明一下这个设计思路,

网友D(2009-08-22):
用模拟视频switch就可以做,有意联系:MSN,zilaifun@hotmail.com

网友E(2009-09-22):
有专门的osd芯片,不过要用MCU来控制显示OSD的内容。

网友F:
简单的OSD,NEC的UPD6464A, UPD6453,只支持英文字符和数字;
如果要复杂的OSD, 如FUJITSU的MB90092,支持点阵图像 ,不过外部要加FLASH存储这些图形数据。

网友G(2009-10-29):
看你输出是什么信号格式了,如果是CCD转VGA,插入OSD,可以用专用的视频转换芯片WSC2800来做.咨询:263573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