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29(TV ENCODER)

楼主(2007-07-02):
不知有没谁用过这款芯片,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其DA输出电压不对,照DATASHET说明,我设置成为colorbar模式,其他的都按照黩认设置,其CVBS就应该会有输出,经查,竟然没有电视信号,连输出电压也不对,好像DA没有打开一样,我查了下DA模块的电源电压是对的,按道理DA应该会有输出,并且把DAC的输出通道及sleep模式按照要求(其实就是默认模式)重新设置了下,还是不行...不知有没谁用过该款芯片,给支个招,谢谢...

PS:
1.其寄存器应该是对的,我所有寄存器写进去的全部都会读出来一次验证过的..
2.另我调过凌阳的一款芯片,设置简单过了,一下就过了,这个也不知..唉

楼主:
再附

再附:我用的外部输入的时钟(LLC1),晶振按要求接地了,XCLKXLO没接...

网友A:
要输入符合ITU656格式的数据才会有对应输出啊

否则,DAC的数据一直不变当然输出也就不变了

楼主:
colorbar

我使用的是colorbar模式,即输出彩色~~~
就是它的test模式,此时,这个时候应该不关心数据输入的吧?
而且我也刚开始的就是用yuv数据流进去的,就是没货,我在凌阳的一款编码器试过的,是可以的,不过据说凌阳的信号不大标准,现在想在飞利溥的试下,谁知DA都没有,应该没有其他的什么要设置了吧?

网友B:
寄存器没有默认值的,都得写一边,以前在7113上碰到的

网友C:
这个我也试过的。。。

datasheet上面写着的,复位之后值为XX,不过我也怀疑过这问题,也重新设置过的,但还是不行。。。郁闷啊。。

网友C:
用过的帮忙支个招~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