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6464有时不能叠加字符

楼主(2007-07-02):
我用UPD6464做字符叠加,大多数情况下开机能正常显示字符,有时开机不显示字符,不知是什么原因,同步分离用的是LM1881,俩个振荡电路是完全照数据手册上做的.不知有没有人碰到个这种情况的,请高人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uPD6464的同步采用DATASHEET中的推荐电路即可,并且经济,当然用LM1881也可以,但要反相,晶体和电感旁的可调电容质量要好,并且调好后要固定,否则很容易出现字符偏移或无字符.

网友B(2012-10-20):
那位高手能分享一下 UPD6464驱动源代码

网友C:
为何不用MB90092

网友D(2012-11-25):
新的0SD7556很好用哟,还在uPD6464啊?

网友E(2013-08-09):
先对于6464 90092 我们有一款编程软件更方便的芯片  dp7456 其优点如下:
1. 功耗比进口的低,2 全自定义字库,3内置EEPROM
内置钳位电路,同步分离电路,视频运放电路
4.提供技术支持+免费样品!  电话18948743251 QQ 2355239033 许瑞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