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想做一个用手触摸感应调节音量的,用什么方法成本

楼主(2007-07-19):
方案有点像:苹果的MP3,但是不用单片机控制,就用一些电子元件或专用芯片,不知道有没有,还请做过这方面的大虾请教下。

网友A:
我们有款触摸感应的方案很合你用

我们有款触摸感应的方案很合你用。
目前音响上奇声在用我们的东西,反映还不错。
WTC801M,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上看看。
www.wincomtech.com

网友B:
以前见过一个。

用三极管和计数器和很多电阻做成的。

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做。

网友C:
最低成本就是静电触摸+PTC的音量芯片

最低成本就是静电触摸+PTC的音量芯片

网友D(2009-04-07):
俺们的感应触摸芯片可以办到

呵呵!联系我们把请浏览:www.wincomtech.com或致电:0755-26406919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