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在LCD的电源VCC上降低0.3V的电压???

楼主(2007-07-19):
哪位高手肯告诉我用什么元件能最好在LCD的显示模块上的VCC上降低0.3V的电压,就是VCC输入3.3V而保证显示屏上IC的VCC是3.0V左右输入,串联一个电阻的方法是不行的,由于有时会有模拟的信号的,电阻就会随电流的大小而消耗的功耗就会不一样,从而对IC的输出电压有影响以至影响到屏的显示效果,
     小弟在此谢谢各路高手的指点迷精啦!!!!

网友A:
电源上串个压降大约为0.3V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LDO

直接加3V,用LDO?

网友C:
电压精度要求不特别高的话用肖特基二极管

电压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用LDO

电流不大的话, 有很多 LDO压降在0.3v能很好地工作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学习

请问LDO是什么谁能告诉一下菜鸟

网友F(2007-08-19):
LDO

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G:
再补充一下

低压差稳压器:Low-Dropout Linear Reg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