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想自己装个功放机结婚用,请给建议,谢谢!

楼主(2007-07-26):
目前想法:用51控制,LCD显示,带遥控------这个不会,呵呵
          支持卡拉OK------请推荐芯片
          还有那些均衡啊、降噪啊社么的怎么弄比较好?
    还是大学是图书馆看来的一点印象,请各位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实在不建议自己做,还是去买个现成的吧

网友B:
想当初

我也是锯了床板做音箱的烧友。
现在,家里的音响坏了,立刻卖废品,收音机坏了,立刻扔掉。

劝楼主一句:把银子给mm买衣服,把时间陪mm逛街,都比花在功放机上强。

网友C:
双管齐下

先做个功放和音响。然后再自己遍一首歌曲,典礼上用自己做的功放和音响唱出来。效果更好。

下面这个文档是一个网友今年初的时候发布的,我收藏起来的。
可以参考一下。
或者在电路欣赏里面搜索:吐血共享!!全遥控2X35W对箱功放电路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6&t=2471213&tp=%u5410%u8840%u5171%u4EAB%21%21%u5168%u9065%u63A72X35W%u5BF9%u7BB1%u529F%u653E%u7535%u8DE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9154039105.rar

网友D:
LS多大了? 20? 提倡晚婚 30岁吧 哈哈.

网友E:
打个床就行了

结婚打个床就行了,搞音响现场直播可能有用。

网友F:
这个不难

  买个功放板,自已做个机壳,整个电源就行了,功放就做成了。音箱自已做也行,难度不大。为了喜庆气氛,把机壳做成红色的就很有纪念意义了,这红色机壳的功放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楼主:
多谢各位提点,谢谢!!

网友G:
音响中,外壳和箱子是最难的

网友H:
有一个说法

只有做过音响功放才明白什么叫工艺。
只有做过射频才明白什么叫layout。

网友C:
严重同意楼上的。

网友I:
不如学周星驰做个会自动起伏的床……呵呵

网友J:
功放还是等结婚后再弄吧....

楼主:
oo,为啥啊?

你点子最多,给点方案吧

网友J:
为啥?我也说不上来。

我觉得还是买现成的比较好,嘿嘿,那些外壳呀,什么的,很难弄的。

弄个现成的回来自己改装改装也好,或者干脆多花点钱,买个高档点的,用起来也爽嘛。

楼主:
OO

线路整成熟了,一次pcb不花多少钱200差不多,lcd手头有,机箱自己买的用料实在啊,面膜可以打个样,200足够了,就是有些零件还不知怎么选,看data也要花点功夫的,嘿嘿!!

网友J:
呵呵~~~有点搞头,估计要花点时间来搞...

网友K:
楼主好有创意

看出来楼主还很浪漫的,。不过我是新手。没法帮你了,不过我也很想知道,如果你知道了,麻烦转告我一声。我的邮箱chenfu55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