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07-07-28):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把2个10位的D/A转换器合用变成精确度为12位的D/A转换器,即是否能通过编程或者2者并联实现?

网友A:
理论上就通不过

理论上也只能做成11位啊!

网友A:
理论上

理论上,把参考电平变成原来的一半
然后把输入信号分两路,一路直通第一个AD口
另一路减掉参考电平再接另一个AD口
然后两个加起来就是11位的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