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炉的原理与维修

楼主(2007-07-30):
各位前辈 高手,小弟最近遇到一电磁炉,换过功率管和全桥后,机器上电开机,有报警音并只工作10秒后就停机,两个感温探头都已经换过.因没有这方面的维修资料,所以在这里请各位指点一下如何维修   谢谢

网友A(2010-10-09):
你调一下可变电阻吧 应该是功率太高了,一般的电磁炉高功率都会出现些问题

功率太高  IGBT太热 就会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