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为何不会反向击穿?

楼主(2007-07-30):
在有些应用场所,为了简单方便,有人直接在发光二极管上串一个100K电阻连接到交流220V电网上,作为LED指示用,这样稳妥吗?我的印象中,LED的反向击穿电压是较低的,奇怪的是,这样使用,LED竟然正常工作,为何?

网友A:
击穿了,但电流小,功率小,所以不会烧

这样接会导致发热增加,一般老化很快,用一阵后光衰比较严重

楼主:
可以用几年?

请问2楼高手,如果作为简单使用,只是串接100K电阻,一般可以使用几年?有实际数据吗?另外,在100K时,LED较暗,要提高亮度,此电阻一般可以降低到多少?谢谢!

网友B:
反向并联一个普通二极管

可以在发光管上反向并联一个普通二极管,这样两个二极管可以互相保护,都不会被反向电压击穿。

网友C:
可以用几年吧。

网友D:
一般电源插座上都用的这个

网友E:
不会死的 用吧

网友F:
我以前用过双向的LED.

网友G:
不会坏的,是击穿了,不过电流小,没烧坏PN结,正过来是会

网友H:
也就是两三年

电源插座用久了就开始漏电。
把这个发光二极管拆了就不漏电了。

网友I:
最好串个二极管

这样做很容易坏,我曾经这样做,几千个产品老化一个小时有30%光暗,取出测试,LED反向击穿了.后来加了个IN4007二极管串联解决问题.

网友J:
典型应用是热得快呀

网友K:
串二极管比并二极管好

电阻发热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