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的像素数就是摄像头的像素数码?

楼主(2007-08-06):
比如7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其摄像头的分辨率是700万像素吗?还是经过数字处理后提升到700万的?

网友A:
那就的看是真的还是虚标的了

楼主:
比如sony的呢?不会是虚的吧?

但我看到CCD一般都讲xx线,不讲像素的,线数和像素间是什么关系呢?哪位老大可以告诉我?我老大要我找高清晰的微型和小型摄象头的详细资料和样品,必须有电气接口方式和分辨率

网友B:
一般就是

一般如果选定的是700万的拍出来的就是分辨率就是700万的,很700万很正常啊,你可以把拍出来的照片下载到电脑上,分辨率越高局部放大几倍还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