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的CCD和监控用的摄像机的CCD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8-08):
一直搞不明白号称几百万千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其像素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通常监控用的摄像机,用1/3“的CCD,分辨率可为480线,转换为像素为几十w像素,但现在的数码相机,也用1/3“的CCD,像素却号称几百万,两者的CCD真有这么大的区别吗?还是换算方法不同?

网友A:
其实是一样

算法是一样的,摄像机的画面也是由一副副照片组成的,对于摄像机而言只要象素跟一般电视的象素一样一般就足够了,太高的象素不利于存储。而相机拍出来的只是一般人们要求的照片象素较高。1/3"只是CCD的总表面积,而衡量一个SENSOR的象素的多少是在这个面积上有多少个感光点。如果是VGA就是640×480个点,将近30万象素,也就是一般我们电视机的象素。

网友B(2007-09-12):
呵呵

都是线性的  几乎没区别  后来都要 2 值化  也没有区别  可最后的算法上要有区别哦!!!!!嘎嘎

   新手   本人   欢迎交流  与大牛交往甚兴

网友C:
leo_ok说的正确,再稍补充一些

    普通摄像机的画面还原是设计在标准TV上,需要的分辨率有限,不改变显示精度,单纯提高图像分辨力没有意义,所以数十万像素已绰绰有余,但电视台及用于制作电视片的专业DV就不是几十万像素能满足的了。DC需要打印,最普通的3R像纸如果达到胶片放大的效果需要至少200万左右的像素,如果打印A4幅面的胶片效果就需要千万像素了。当然,像素不是决定最终成像效果的唯一因素,镜头、成像元件的面积和制造工艺也具有重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一部300万像素的专业单反DC出片效果要强于千万像素的普通廉价消费DC的原因。

楼主:
谢谢回复,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