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兄弟们 有没有人用过CCD的串口输出JPEG的摄像头啊

楼主(2007-08-09):
现在要做一个东西 要采集照片 一定要是CCD的 网上查了一下 都是PAL/NTSC输出 我们主控准备用ARM7(ARM7用于其他方面  摄像头方面不知道怎么搞) 只要采集几张照片就可以  请问该怎么样做呢 ?
 我想 网上有一些是CMOS半成品的摄像头 串口直接输出JPEG文件 ARM7只要串口收数据就可以了  可是 还没找到这样的CCD半成品  又或者 如果我自己处理PAL信号 要怎么样才能得到JPEG文件(或者BMP)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上次在论坛见到过一个。

搜搜看。

网友B:
JPEG串口摄像头

串口JPEG图像压缩模块

--------------------------------------------------------------------------------

      GXT-M201 是一款高度集成的摄像模组 , 图像采用JPEG 压缩。通过简 单的串口指令控制图像的拍摄、获 取 o 模组采用严格的工艺生产 , 能 胜任一般的工业环境 , 性能非常可靠,己广泛应用到无线图像传输、工业图像采集、监控、监测以及民 用监控、监测设备中。

特点:

1、低成本、低功耗 , 高分辨率图像。

2、支持 VGA/ClWSiF/QClF/160X128/80X64 多种图像分辨率。

3、 RS232:1152Kbps 传输静态图像 ,预览达到 0.75~6bps(160X128,@8bpp) 。

4、支持不同分辨率可变 JPEG 编码质量设置。

 www.gxtchina.com
 0755-29656650

网友C:
CCD输出的是模拟信号

你需要把这个模拟信号经过AD转换,然后在进行视频压缩,生成JPEG图像,楼主有兴趣合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