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11AHZ的颜色分量问题~急,望各大虾赐教

楼主(2007-08-19):
  我用ccd--saa7111ahz采集图像,遇到一些问题 ,请各位赐大虾赐教.

  1> 采集的颜色分量不对,无论是用PAL 还是NTSC制式,得到的低八位为0x8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2> 寄存器设置问题. 寄存器为 reserve的要写吗? 第一个寄存器00,需要填吗,datasheet 前后矛盾,前面说可读可写,后面的 start_UP又说只读.
  3> 寄存器11配制为1c,则会出现 VREF和HREF一样,只是消隐期间会变低,配为0c才是场参考.
  4> NTSC 和PAL都有好几种制式,,需要对0e地址D6D5D4配制,但是全试过了,颜色分量还是0x80.
 想问各位高手,是本人的电路有问题还是寄存器配制问题??
 电路图按照SAA7111AHZ datasheet 连的
 如果是寄存器,麻烦列出您的寄存器配置表
 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初步确定,是COLO位设置不对,导致颜色被KILLED!

初步确定,是COLO位设置不对,导致颜色被KILLED!

网友A(2015-11-12):
这个应该是你有一个寄存器链接模拟通道的没配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现在遇到了yuv数据的色彩偏差太大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弄 可以不可以一起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