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用16bit的数字信号直接转换视频信号

楼主(2007-08-23):
大家好,请问一下大虾们,我要用16bit的数字信号直接转换有视频信号,请问如何做.用什么样的方案,有这样的IC吗,可以告诉我一下什么IC吗,谢谢!!!!

网友A(2009-08-22):
你需要说明你的16位数字信号是什么格式的,是CCIR601还是656,或者是数字RGB信号。然后才能决定用什么方案。有意可以联系:MSN,zilaifun@hotmail.com

网友B(2009-09-22):
用一般的SAA7105,SAA7121等,你可以下载datasheet参考一下

网友C:
2# zilaifun RGB 16BIT 没听说

网友D(2009-10-27):
我有方案(IC)将16bit的数字信号直接转换为CVBS视频信号(或者VGA/YPBPR信号),咨询:QQ:263573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