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推荐IC实现这两个功能

楼主(2007-08-24):
(无正文)

网友A:
用反相器加或门搭一下试试吧

如果使用OC门的线与功能,可能可以实现。(HC05,HC32)

楼主:
应该是这样

我要实现
F1=B*C+A*C
F2=/A*/B*/C+/A*B
怎样做用到最少IC呀??

网友B:
两片74LS00解决问题!

将上面两个式了化简成如下:
F1=/(/(AC)*/(BC))
F2=/A*B+/A*/C=/(/(/(AA)B)*/(/(AA)/(CC)))
74LS00是2输入四与非门,这样化简后正好!

楼主:
回四楼

第二个你好像搞错了吧?你不相信的话验证一下.

网友B:
不好意思呀!

草纸上抄错了的,

网友C:
两片4二输入与非门满足

第二式化简:F2=/A*/B*/C+/A*B=/A(/B/C+B)=/A(/C+B)=/A/C+/AB,跟第一式是类似的,只多了A和C要先反相,可以用两与非门实现,两片4二输入与非门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