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看”卫星

楼主(2007-08-30):
首先声明,以上是俺一年前的经验,现在,没空玩卫星电视了,知识有些陈旧,各位将就些吧,嘿嘿

必要条件:你家有南向的阳台么?阳台对面没有高层建筑吧!否的话,放弃吧,您家看不到卫星的,嘿嘿,要下载XX片请BT和驴子,要“探索”也请驴子吧!
例外:您家里比较牛,能够直接把锅放在屋顶,那就当俺没说,嘿嘿!!

必要条件:ku波段的小锅,0.8米的足够,还有更加小的,0.6米的,嘿嘿 , 不贵,100块钱以内吧。
          一个前端放大兼混频器,叫LNB还是啥来着,几十块钱吧
          一个接收机,或者一块卫星卡,建议卫星卡(双汉卡比较出名台湾的),比较方便,PCI插槽的,方便在电脑上看,录制,并且方便“偷”信号

还有一个必要条件,您一定没想到,得要一台电视家或者一台电脑啊,嘿嘿嘿嘿

ok了,现在可以开工了,怎么调星啥的,几句话说不清楚,俺还是现场指导吧(其实是想蹭饭吃,嘿嘿)

PS,家里有网线的,恭喜你,不用成天担忧**秘钥了,花上每个月10块20块,全世界的节目,只要您头顶上有那棵星星,随你看,想看日本A V绝不会给你出A 4 U,嘿嘿!!!
先到这里,俺还是倾向于现场交流指导的
嘿嘿

网友A:
在国内都能收到哪些星?

楼主:
只要是头顶能“看”到的

都行
确切的说
赤道上方从印度-日本一线,都可以,俄罗斯的也行
不过小日本很缺德,搞得定向馈源,信号都是在日本本土最强,本土以外,得大锅才能收到
现在菲律宾的146(基本是英文的,有动画,探索,XX。节目比较全)
香港的138还有台湾的一些节目不错

网友A:
嗯看到邻居安装的是小锅,只有一个

我还看到过稍微大的一点,有2个LNB,应该是可以同时接收相邻的2颗星

楼主:
自私一下

自己给自己穿了条裤子
嘿嘿
原创不易啊

网友A:
哈哈,要把冬瓜的那点本事榨出来;

穿裤子那么容易?现在没有时间,回头再慢慢问;

网友B:
现在电视不都在转星吗?

冬瓜具体来说说现在的转星撒!
转星是为了什么目的哦?不会是搞锻炼吧。

网友C:
来张好玩的图片:

当然,要把锅子藏起来

网友D:
在我们家锅子就是摆在院子里的。

2米的锅,没人管

网友E:
我也想装个锅玩玩

网友F:
对星三路法

对星;一是极化角,二是仰角,三是方位角.任一角取信号最大.OK!

网友C:
错,三个角都要取信号最大

网友G:
寻星议

如果有条件搞个寻星怡

  条件好的,可以搞个频谱分析仪,要10g以上的,那才叫爽,不要国产的,当时用过一个5.4g的,看了2眼,就退货了,真是tcl.

楼主:
国产的3G以上的频谱仪

本底噪声太大了
汗一个
基本不能用
俺现在都是先用混频器降频到1G左右再看的
当然前提得有个频综
俺推荐SI4133,很好用,嘿嘿

网友H(2014-01-31):
lz介绍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