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电视接收常识

楼主(2007-08-30):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的组成: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是由:抛物面天线、馈源、高频头、卫星接收机组成的卫星地面接收站。
抛物面天线:抛物面天线是把来自空中的卫星信号能量反射聚成一点。是把电磁场能变为高频电能或反之的装置。常用卫星电视接收的天线有: 抛物面天线又分前馈型和后馈型几种。前馈方式又分为正馈和偏馈,一般偏馈天线的效率稍高于正馈天线。目前多采用垂直或水平极化的馈源,对于偏馈多使用一体化馈源高频头,安装调试时方便一些,但各有利弊。
馈源:是在抛物面天线的焦点处设置一个收集卫星信号的喇叭,称为馈源,又称波纹喇叭。主要功能有俩个:一是将天线接收的电磁波信号收集起来,变换成信号电压,供给高频头。二是对接收的电磁波进行极化。
高频头:(LNB亦称降频器)是将馈源送来的卫星信号进行降频和信号放大然后传送至卫星接收机。一般可分为C波段频率 LNB(3.7GHz-4.2GHz、18-21V)和Ku波段频率LNB(10.7GHz-12.75GHz、12-14V)。LNB的工作流程就是先将卫星高频讯号放大至数十万倍后再利用本地振荡电路将高频讯号转换至中频950MHz-2050MHz,以利于同轴电缆的传输及卫星接收机的解调和工作。在高频头部位上都会有频率范围标识。质量低劣的高频头本振频率会产生漂移的现象。高频头的噪声度数越低越好。
卫星接收机:是将高频头输送来的卫星信号进行解调,解调出卫星电视图像 或数字信号和伴音信号。我评判卫星电视接收机好坏的标准为:门限值越低越好、解码速度越快越好、容错度越高越好。能满足以上条件的卫星电视接收机不多,而且价高。
传输线材:卫星天线与接收机的联线距离尽可能短.以减少因传输线过长而造成的信号损耗。传输线的选择应考虑采用性能较好的同轴电缆,我们建议采用:其线缆参数为 75Ω—5或 75Ω—7、频壁网为75织的物理发泡电缆,天线与接收机的距离不要超过30米。以减少因传输线过长而造成的信号损耗。

基本配置:
接收KU波段的数码节目:

      KU偏馈天线-加-KU波段高频头-加-数字卫星接收机和卡(DVB-s)。

      KU正馈天线-加-KU波段高频头-加-数字卫星接收机和卡(DVB-data)。

    在选用接收卫星电视节目的天线时,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型。首先确定要接收哪一颗卫星上的卫星电视节目。是 C 波段还是Ku波段、接收地点与卫星电视信号的场强是多少 (注1)、卫星电视节目的带宽 (符号率)是多少、LNB的质量、环境、天文气象对天线的影响等(注2),计算出损耗后,选用符合需要的天线。

天线选择建议:

    我们建议在接收KU波段的电视节目时,当天线仰角在50度以上时,可选择1.2米的偏馈天线。当天线仰角在50度以下时,可选择1.8米以上的偏馈天线。 天线材质最好选择不易变形的天线,如玻璃钢材质的天线。

现以亚洲2号卫星为例:参看附图及表(100.5°E-亚洲2号卫星KU波段场强图)。

注1:对于卫星信号的场强EIRP值,是以“dBW”作为单位,该单位数值越大,表示卫星的发射功率越强。目前C波段场强值由边缘到中心波束一般在32至40dBW, KU波段场强值由边缘到中心波束则是42至60dBW。卫星发射功率越强,导致地面接收天线口径越小。

注2:在经常下雨的地区、严重的沙暴地区,信号电平经常受到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失锁,信号丢失的现象。一般的中雨、沙尘暴要降低10%至40%db,这就是专业说的“雨衰”。天文现象也会影响接收工作,比如:“日凌”现象。“日凌”是天文现象。它经常发生在每年春分和秋分前后,由于太阳距离地球最近,太阳发出的电磁波对地球的辐射最为强烈,这就是天文学上的“日凌”现象。在这期间,如果太阳、通信卫星和地面卫星接收天线恰巧又在一条直线上,那么电磁波对于人造卫星的影响也就最为强烈,严重的会造成卫星信号传输出现障碍。一般每个小站受干扰的时间为2至5天,每天约为5至15分钟,时间大约在早晨,届时其接收的视频或数据将会出现中断的现象。由于不同的卫星和地面接收站与太阳之间形成三点一线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使用不同卫星的用户和不同地方的用户,受到“日凌”干扰的具体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A:
Y的你又来了

小样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