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 ADV7180

楼主(2007-08-31):
资料上讲的是输入信号进行10位的A/D变换,为什么输出信号是16位的或者是8位的数字信号呢?

网友A:
有几位是空的吧

俺猜测的
呵呵

楼主:
搞明白了

输入的模拟信号A/D后是10位的,而输出的信号为8位或者16位跟A/D后的位不是同一个概念,后者是CCIR656的4:2:2的采样。即YCbYCrYCbYCr。。。。这样的格式,每个Y Cb Cr都是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