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卫星的那个用于极化的13V/18V干什么用的,功耗多少

楼主(2007-09-01):
请教一下,机顶盒的那个13V/18V的,用于天线水平垂直极化的电源,到底什么作用。是用于给电机转动供电,还是只用于发送个极化方向的信号。或者是给天线端那个LNB做为工作电源。

网友A:
天线LNB的电源

嘿嘿
俺也不敢确认
等回家查查书再确认

网友B:
极化电压,水平17v,垂直13v

   电磁场的极化角,极化是指电场的瞬时分量随时间变化的方向。线性极化分为水平和垂直

  天线向周围空间辐射电磁波。电磁波由电场和磁场构成。电场的方向就是天线极化方向,高频头内部又探针(双极化2个成90度的探针,单极化一个探针),水平探针接受水平极化,垂直探针接受垂直极化。由于地球是圆的,那么,不同的地区存在极化角,也就是不完全和地面水平或垂直。

  在双极化高频头波导腔内的天线振子,使用水平的还是垂直的,就由极化电压决定,17v是水平极化,13v是垂直极化。因为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探针其作用,所以要用电压切换

网友B:
功耗吗,一丁点w

 用317就可以,我过去就是用的317

楼主:
谢谢各位

谁能给个比较准确的电流,因为是10V以上,差100mA就是1W,我得省着点设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