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MP3+2.4G RF

楼主(2007-09-26):
MP3的数据流量只有100-200kbps. 是否可以用MP3编码IC的到声音数据再经过2.4G RF传输出去. 接收后用MP3解码IC还原出来.
我不大清楚MP3的原理. 如果由于2.4G信号问题. 而丢失一部分数据. 是否会影响这部分数据以后的所有声音数据和音量?

网友A:
可以的

呵呵

最好自己在接收端加个缓存,那样能保证基本连续
和CD的防撞一样

楼主:
re

我主要担心MP3文件中丢失一部分数据. 是否会影响该数据以后的数据或声音.
另外MP3的流量是否真的这么小? 是否有这样的MP3编/解码芯片?

网友B:
RE

用蓝牙不就可以了??

楼主:
传输距离比较远(室内30m).还要传输控制数据.

网友C:
数字广电

用RF2401Z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加个PA就能30米了

嘿嘿

网友D(2007-11-24):
我有现成的东西

我有现成的东西

网友E:
.

真是结根,CRC错误,重传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