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Audio DAC芯片

楼主(2007-10-08):
带IIS接口,采样率48K就够了,是不是立体声无所谓,关键是要便宜,请各位帮忙推荐几款

网友A:
pt8211s 0.1usd

网友:
8211不好,容易左右声道颠倒

网友B:
dac

兄弟,用cs4344吧,比cs4334便宜,性能更好。经过dvd的价格大战,能不便宜吗?

网友C(2007-12-10):
TI的AIC321,相当不错

网友D:
一切看你的需求,以下两颗在DVB产品中用的最多。
如果对性能要求不高,用PT8211就好;
如果对性能有些要求,比如左右声道电平差,相位差,串扰抑止比等有要求,可以用CS43xx系列的。

网友E:
1754  pt8211  ET8211

网友F:
SN4088/SN4990

单声道的用SN4990,双声道的就用SN4088手机上都在用.

网友F:
SN4088/SN4990

如想要DATASHEET我E_MAIL给你.

网友G(2008-01-14):
帮帮忙

我要 SN4088 和 SN4990 的 DATASHEET
wanhongguang@sina.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