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的实际容量变小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08):
我有一个MP4,容量是2G的,优百特的。以前一切都正常的。可今天在关机时没有长按关机键,直接关掉了电源开关,结果播放音乐的时候不到10秒就显示格式错误,回家把以前的东西删了重新下载后,能 正常播放音乐,可实际容量减少了很多,现在只有大概240M,可看属性还是显示1。9G
刚开始以为是有隐藏文件,可最后检查没有。不知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FAT表损坏了。用原配的软件格式化一下。

网友B:
格式化,还不行就返修

网友:
格,实在不行就革它的命

楼主:
谢谢,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果然只要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C:
格式化

我也经常碰到   我的机子已经格式化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