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CLASS D 功放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10-10):
  最近我们用IR2011做了一个300W低音**,但功放对前级的干扰相当严重,请教各位大侠应用什么方法去消除它? 谢谢!!!

网友A:
从电源、传导途径着手

楼主:
干扰情况

是这样的,若前置板不装在面板上,则什么参数都还可以,一装上去噪音就很大。音量电位器一碰到面板噪音就大了。

网友B(2007-11-19):
又是地线问题,楼主要讲清楚情况

网友C:
加磁环试试看

加磁环试试看

网友D:
接地问题。

 磁环是共模和查没的问题。这里应该不是

网友E:
接地设计不好,去参考一些专门讲音响系统设计的书来看吧

接地处理非常关键。有时还必须经过实际试验才能确定最好的接地方式。

网友F:
可能更加简单

接地没接好甚至没接----忌有一碰电位器就杂音增大的?初步认为,面板/前置析没接地的可能性最大。

引用 楼主:
数字广电 ←返回版面

3楼: 干扰情况

是这样的,若前置板不装在面板上,则什么参数都还可以,一装上去噪音就很大。音量电位器一碰到面板噪音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