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珠海收到香港、深圳4个频点DMB-TH信号

楼主(2007-10-15):
分别位于UHF波段的14,27,49,52频道,其中标准清晰度节目2套,高清节目2套,均为16:9立体声节目。信号强度和质量均在80%左右。由于信号源很好,看起来效果比目前的DVB-C要强很多。

楼主:
贴张信号强度和质量指示图

由于目前的接收机不支持高清解码,所播放的节目为标清台

楼主:
一共收到4个频点,但是有个频点不稳定,保存不到数据库

分别是TVB的SD(标清),HD(高清)和深圳的SZTV-HD,深圳高清,12号才开播的。

楼主:
把接收机贴出来

今年春节后lay的板子,清华的前段方案,ALi的后端,但是客户把项目暂停了,想不到自己现在先那里尝新鲜了。如果明年量起来以后我们肯定会把前段那些东东包进去做SOC了

楼主:
呵呵,把去年收的深圳DVB-T移动电视也贴上来

现在家里的机顶盒除了HD级别的全部都齐了:
1、DVB-S,锅被台风打坏了,扔在楼顶懒得管
2、DVB-C,有线的东东,效果一般,CCTV系列还行
3、DVB-T,可以收到深圳,广州的部分节目,没啥收看价值,玩玩而已
4、DMB-TH接收机,目前等着年底香港开播,虽然现在拿鱼骨天线收香港的4个台也蛮清晰,也有丽音,但是数字电视毕竟是大势所趋,先尝尝新鲜玩意吧。

网友A:
扬智是不是大部分卖给殓发蝌了 ???

网友B:
哦? LZ是用什么接收?锅子怎么装的?

难道是自己做的接收机?

网友C:
能送块板子玩玩么

楼主:
呵呵,不用装锅的啊

1、扬智卖给MTK都是2年多前的事情了,不然找就挂了。
2、接收深圳和香港的DVB-T,DMB-TH不需要卫星天线,因为其工作频段就是目前的电视频段,只是改由数字方式调制而已。只需要在楼顶架一个普通的八木天线就可以了,在深圳,珠海的哥们可以先拿普通电视机来收香港的本港,明珠那4个模拟台,一般那些台清楚了,数字信号也就最强。
木头东瓜,这是客户留下的半拉子工程俺手里就一块,还是不稳定版本,等明年俺们的SOC起来以后送套HD的给你玩玩。

网友B:
呵呵,到时也送我一块哦

既然是HD,那就干脆多加点功能啊

网友C:
好啊好啊

呵呵
还有hd的玩

网友D:
羡慕

qinhecat:都玩T,还玩TH,牛,我还在玩S啊,C就不好玩了.看DM8000什么时候有货,不然的话就搞一台玩玩.

网友A:
Serial Flash, DVI output, 多少 pin ?

对比 Cheertek 有什么长处 ?

楼主:
RE

是VGA输出,128pin,目前该方案没有进入量产,只是某些客户在做前期测试,今后视市场成熟度应当会有相应的完整SOC方案。因为大家都没进入量产阶段,各家芯片之间的差异目前无从比较。

网友A:
aha, 是 DSUB-15pin, 看错了哦

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