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机顶盒以后,感觉看电视比以前麻烦点

楼主(2007-10-18):
看电视的时候,有些频道的音量大,有些频道的音量小,通过调节机顶盒的音量变化不是很明显,这时就需要按电视遥控器,所以看电视时需要两个遥控器,感觉有点麻烦,虽然有些机顶盒遥控器配置了学习功能,可以把电视遥控器的最主要功能按键学习到机顶盒遥控器上,但是操作比较麻烦,对老人和小孩使用不是很方便,况且,有些电视的码很难学习成功,有没有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好办法

就是扔掉机顶盒

楼主:
AGC是什么东东?不明白

网友B:
自动增益控制.

楼主:
自动增益控制能解决上面的问题,更不明白了

网友C:
自从升级为数字电视后这个现象很严重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线台的人太懒搞的。
接收下来的声音大小不一,也不知道调到电平一致后再给用户。
还是要从根源解决问题。

网友D:
===================
引用 网友B:
数字广电 ←返回版面

5楼: 自动增益控制.
========================

 agc?不明白。

好像和信源有关。agc是解调部分的控制

网友E:
同意7楼:

都是有线台的人太懒搞的。

楼主:
靠有线台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比登火星还难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网友F:
软件设计上单独存储模拟量就可以

我家里的数字机顶盒是06年装上的,当时是每个频道的音量都单独存储的,基本不会出现声音忽大忽小的情况。最近有线搞了个firmware升级,广播方式的,机顶盒自己升级了一把,居然发现新版本的音量控制被改成了统一控制的。现在用起来也会碰到音量大小不均的情况了,一般来说是本地或本省的信号音量差别较大,视频质量也不咋的,CCTV和各省卫视的视频质量和音量一致性都比较好。

网友G:
还有现在用机顶盒的时候

屏幕右上角就会有一个“视频自动”的绿色字幕出现,占的地方还挺大,怎么销掉他?

网友F:
这个提示是你的电视机OSD

该提示为电视机自身OSD显示,用电视机自带的遥控器,一般找“显示”键就可以消除。

网友G:
原来如此,可惜有了机顶盒

电视机遥控就再也找不到拉

网友H:
都是垄断的结果

    机顶盒的功能完全可以集成进电视机,相信电视生成厂家会做得更好。还应该允许客户挑选不同厂家的机顶盒,这样就会促进机顶盒厂家作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
    现在买个数字电视还得加机顶盒,电视只能当监视器用,真是变态!!

网友I:
我是新手

我是新手我是新手

网友J:
15楼说的好,我都不用数字电视,不能看电视时,就去搞个GGA

网友K:
换台麻烦。来一个人搜索一边。。。100多台啊。

网友L:
刚装的,估计千家万户在骂!

网友M:
~~~~~~~~~~~~~

是好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