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老是搞坏耳机

楼主(2007-10-22):
给老婆买的mp3最近出了问题,有一个声道的耳塞老是被搞坏,先是出躁音,后来就没声,想打开盖看看,还没有那种特别小的钟表改锥,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个人使用习惯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功放坏了,输出有直流

楼主:
坏的都是同一个声道

不知道耳塞的驱动电路一般是怎样的?

网友C:
有可能是电路问题,也有可能是机械结构问题

    电路问题如xwj所言,但也不排除机械方面的问题,有的耳机插头内部或耳机内部的设计不良导致强度不够,而使用习惯则可能会大大增加问题出现的几率。
    可以先大致判断一下:如果用过外观、结构均不同的耳机且均在短期内发生症状相同的损坏则可以肯定是电路的问题,如果只用过一个耳机或同种的一个以上的耳机则两种情况均可能发生,这需要用万用表测一下,比较LR声道的直流电压差别就是,最好用单声道音源,FM的背景噪声即可。

网友D:
我是新手

我是新手我是新手我是新手我是新手

网友E:
换个质量好一点的

换个质量好一点的   多花点钱    注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