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板后面是铜线吗?那么多,短路怎办?我的都是有**

楼主(2007-10-27):
<h3>按</h3>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
相信大家都多多稍稍做过不少小制作吧?
对于爱动手的人来说,diy的乐趣是无穷的
能自己动手diy的东西从不会嫌麻烦~

这才有生活、学习的乐趣~
呵呵。。

回顾十年历程,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上面

半夜看贴,心血来潮翻出身边还能找到的一些早期手工搭的板子,晒一晒十五的月光吧:-)

以前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大箱子,
里面除了衣物外,
很大一部分是早期纯手工制作的一些玩意
虽然大多现在都用不上了,但偶尔看看也算是对自己的激励吧

当然,出门在外也不可能全都带上,不然岂不得用货车装?
因此稍微大一点、重一点或用不到的就全部丢家里了
过年时再回去找找看,应该不会做垃圾扔了吧;-)

好了,闲话少说,先把其他的来个全家福吧:

说明:

大图,费了好大劲才弄成小于300k(最低品质都压缩下来),画质将就吧

楼主:
用看电脑的眼光来看看我做的最复杂的一个手工作品

<h3>按</h3>
当时条件有限、时间无限、激情无限下的作品,
只怕再也没有这种激情了...

不可不提的一整套:
--CPU:SST89C58,主频22.1184MHz,256字节一级缓存;
         或AT90S8515,主频8MHz,512字节一级缓存,512字节片内不丢失数据区
--内存:扩展32K
--BIOS: DS12B887内带电池时钟芯片,也可以装PFC8563时钟芯片(需另外加电池)
--系统:使用UCOS2.4x(当时的最高版本)
--硬盘:支持SPI、IIC串口外存,
          支持并口存储器(BANK扩展到最大16384KBYTE,实装128K的SST29EE 010)
          支持PC通用IDE硬盘和笔记本硬盘
          支持SD存储卡(没完成)
--外部接口芯片:81C55+82C55+8个高速直连IO

--显示器:3.5寸单色液晶显示器,分辨率128×64

--支持以下PC通用设备:
    --支持IDE硬盘
    --支持ISA网卡、声卡,还找了个ISA的显卡,没试完:-)
    --支持PS2键盘、鼠标
    --支持串口鼠标

--包含大量单片机常用外设(差不多试了个遍)

主板正面图:

主板背面图:

楼主:
再上一张整机上电图:

当年做试验的硬盘坏掉了,显示屏也坏了,CPU挪做他用了,换了几次电脑后程序也找不到了...
键盘鼠标不用插了吧,就一个PS2口(只能任选一个) :-)

大家就将就看看吧;-)

没想到这个电池放了几年竟然还有电,开心啊...
呵呵^_^

半夜上的图哦...

网友A:
2楼最后一张太酷了`~~~~

网友B:
嗯,不错

相信能够保留早期作品的人不多

网友C:
哈哈~~~顶一个~~~啥时俺也来搞个作品展~~~

不过俺的作品都放在家当里拉,哈哈~~~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730099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cmd.html?do=blogs&id=1310&uid=2198

网友D:
xwj不发财没有道理哦,这么能干

网友B:
老X有过两段失意的回忆

估计第三次,要等10年之后。

俺现在的想法,没有控股的能力,决对不搞合作

网友D:
其实一家公司要是没有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能力就不要去跟人

最后可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被赶出来;
当然控股是最安全的模式了;
这样的公司才值得自己去投入心血去做;
成功是自己有本事;
失败了也不赖别人;

网友B:
所言极是

老X应该也明白了

楼主:
呵呵,我那时候说我做了什么什么大多数人都不信

偏偏我有没有数码相机,
再说也没心思去辩驳,干脆就封贴了...

网友B:
老X以前提过?

没记得有这样的贴子哦,你给翻出来,对比一下...

网友B:
老X

你每次搬家,都扛着这些宝贝走?

俺一般做完了,就马上扔掉...

网友E:
漂亮,相信也花了不少米哦,

楼主:
Re 13楼:

其他的扔了,有些没扔罢了
这些加起来还不到一鞋盒子呢

成品PCB做的几乎一个都没留
很多纯手工搭的也都找不到了,比如最早做的8049板和机器码编程板
当时连电脑都没有呢,手工写出指令,对着表格转成机器码,再一个一个字节扳开关写进去试验...

呵呵

楼主:
Keil推荐的外扩总线的MON51

俺最早做的MON51,很多东西都是在上面试验的

觉得这线排得怎么样?

软盘盒做的支架,不用还可以收起来,爽吧?

嗯,最上面一排插针可以插这个仿真头--5元钱淘来的哦

网友F:
哈哈~~~可惜俺只用继电器电阻电容二极管做的控制测试器不

哈哈~~~怀念交换机60V电源的早期时代~~~

楼主:
SST做的迷你MON51,仅仅比IC大一点,可以替代IC插到电路板上

下面的多个座子是为了保护最终的针,因为这种针很容易断,
用的时候再拔掉坏了的座,把整个头插到目标板的IC座上即可

我最常用的一套简易工具:

随便搭的SST MON51,采用引线到牛角插座,插座上插排针,排针上搭线的方式,
做些元器件调试很方便

比如换个头玩偶滴俄罗斯方块:-)

楼主:
当年做的自动切换量程的迷你示波器

8位1M采样率     --参数很低的哦,但修个电视机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
量程0.5mV~500V --6级自动换档,1级插孔转换

已经调试完成并玩了一阵子,不过后来不小心把电池碰到了液晶屏总线,把屏和CPU烧了,也就懒得修了
毕竟参数太低,而且自己也懒得修东西:-)

没插CPU通电看看:

看看它的厚度:

PCB正面特写:

PCB反面特写:

楼主:
把手调的电视机改成遥控选台的:

很久以前买的便宜的液晶电视,可以坐在床上抱着看

但问题是那个东西是别人用二手屏改的,调台是用电位器调,非常不方便!

于是俺就花10块钱买了个淘汰的股票卡,拆下上面的IIC总线AV输出的高频头,自己做了个遥控:-)

全套如下:

开始的时候是用AT89C2051,24C02存台,装在洞洞板上:
(IC不是这个,随便找了个充数的)

但是装完后发现加上PCB太厚了,盖不上盖子了,于是又买了个ATTINY,,全部从IC座上引线,简单省事多了
不过装在机器里面看不见,而且里面乱七八糟的也不好看,就不拍了啊:-)

看看控制的地方吧:--本机就2按键,按键复用,主要靠遥控器操作

最后,
俺又顺便硬塞了3节锂电池进去,这样不要电源也能看一个多小时了

楼主:
30元买的全新库存板子,来看看超值不超值?

全新的板子,只要30元钱,上面包括:
带背光的1602字符液晶
SPI接口的EEPROM
4×4按键键盘
2个可控的LED
蜂鸣器
ULN2003接口驱动
LM393,可以改简易串口

当时想着是不是全买来加个SST芯片做51开发板卖呢?
卖100元应该还是会又很多人买吧?

呵呵,
后来又放弃了,也不知是被谁买走了:-)

上面那个是另一块10块钱买的PCF8566控制的段码LCD,板上有遥控头,但性能不是很好,后来换了个(还是拆机的),又搭了8563、24Cxx做试验...

俺早期的东西是在那个MON51上学习和试验的,但买了这个后就基本上用它了

只要连线不复杂的就直接往上面搭线了:-)

全新的板子都被用的这么旧了:-)

楼主:
其他乱七八糟的下次再介绍吧

网友G:
图好精致啊

网友E:
晕,真有时间和精力

网友H:
佩服啊

十年,确实不短,不过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已经可以无悔了,但愿我十年后回头看看有点类似的感觉。呵呵

网友I:


楼主:
Re LPcfANS: 是漆包线,用普通线那就厚多了,而且不能烫,

普通线的话烙铁一烫皮就破了,太容易短路

网友J:
re

吗的,什么牛人都有呀

网友K:
好羡慕

我当年留下来的东西仅有几样了,一个是自动换量程的数字万用表(交流部分一直不好用),一个使用数字IC搭建的时钟,动态扫描,呵呵光IC就用了18片,还有一个充电器,也是自动更换充电电流的,带有放电和涓流充电。
曾把家里的电视机的8个按键选台增到25个,不过用的是机械开关后期总是接触不良。

网友L:
偶像

哈哈,相信这里还有很多偶的偶像,都出来秀一下

网友M:
。。

多年以前(93或94吧)在多块面包板上搭过一个类似2楼的系统,满是飞线。
可惜毕业之后没保留下来。

网友N(2007-11-27):
楼主好强!

    电子的发烧友。

网友O:
丰富

激情diy呀

网友P:
RE

多谢楼主,大开眼界啊~

网友Q:
呵呵!

我也做了很多东东!
什么时候也贴出来看看

网友R:
牛人 佩服!

好东西,不要丢了

网友S(2013-01-14):
很感动LZ的**和专注!谢谢分享

网友T:
感觉很牛的样子!